高考
请问FX2N-CNV-IF是什么模块

楼主(2009-01-12):
请问FX2N-CNV-IF是什么模块,大家有它的资料吗.

网友A:
转接插头而已,FX2N的PLC连FX2的扩展模块用!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转接插头而已,可能是FX2NC的PLC连FX2n的扩展模块用!

楼主:
怎么某网站上是说它是张力控制器的呢
http://www.chem17.com/sale/show/678455.asp

网友C:
是FX2n-CNV-IF?还是FX2n-CNV-BD或者FX2n-232IF?
FX2n-CNV-IF没见过,
FX2n-232IF是通讯模块,
FX2n-CNV-BD是FX PLC连接特殊适配器的功能扩展板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2009-07-14):
我也不知道

网友E:
转换接口,是用于FX2NCPLC联接FX2N系列其它扩展模块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