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UM被保护只能上传不能下载

楼主(2009-01-12):
我用的是CX-P2.0编程软件,在传输更改时出线UM被保护同时PLC中程序也没了,后来只能上传不能下载。能用手持式编程器编程,请个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把DM6602的值改成“0",然后完全断电,上电有效.

楼主:
我看了DM6602的值是0,该怎么办?请赐教。

楼主(2009-03-20):
问题以经解决,是PLC选型设制里只读被沟选。

网友B(2009-05-22):
必须释放写保护

网友C(2009-09-30):
上面的那个破解软件是没用的!
新版的OMRON的密码我可为你解除(CP1H,CQM1H,CJ1M)~

网友D:
用你的编程软件去释放UM密码就能看到程序了,在编程界面的右上角有个锁一样的按钮,你按解锁那个就可以出现释放密码界面了。

网友E(2009-10-31):
哦,原来如此

网友F(2010-05-11):
只能用通信卡写入。删除程序

网友G:
PLC选型设制里只读被沟选,重新设置,再粘贴程序
UM被保护只能上传不能下载
http://ymmfa.com

网友H(2011-04-21):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I(2011-05-31):
在编程软件的dm区区该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