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n-24mt的输出点的问题

楼主(2009-01-12):
今天刚遇的问题:fx1n-24mt的输出点,其中有一个点有时可以输出,有时不能输出。(另外说明一下,该点一直都正常,该plc已用了一年多了)
请问是何原因呢?

网友A:
1 首先断开该点的的负载,看是否正常。(是不是由负载引起的故障)
2 把源程序拷贝。编写一段小程序主要针对那个坏点。(是不是由程序引起的)
3 检查PLC的硬件尤其是那个不正常的点。(晶体管或者是其它硬件故障)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B:
1 首先断开该点的的负载,看是否正常。(是不是由负载引起的故障)
2 把源程序拷贝。编写一段小程序主要针对那个坏点。(是不是由程序引起的)
3 检查PLC的硬件尤其是那个不正常的点。(多半晶体管故障或有杂物漏电)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是晶体管故障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该通道损坏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