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文件到QQ文件中转站里的问题?

楼主(2009-01-12):
我把三菱触摸屏视屏教程压缩后,发现原来有230M的文件只有92M了,请问是何故?

网友A:
解压后文件能否使用?

网友B:
230M压缩到90M确实有点太厉害了。
如如楼上所说看看能否正常使用。

楼主:
回楼上的,解压后还是230M,且能用

网友C: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能说明压缩软件厉害或这视频能被压缩的很小。解压缩后能正常就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