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请问高手们,vista系统能上工控什么软件?

网友A:
vista系统在安装一些应用软件的时候发现不兼容的现像。
具体有哪些本人不知道。只希望在安装时注意。不行就使用WINDOWS XP系统。
个人看法。

楼主:
我装GX Developer 8.52没成功,连环境都不能装,装西门子 STEP 7-Micro/WIN 4.0也没成功。有没有朋友安装工控软件成功过。

网友B:
我装的GX Developer 8.52,就很好用呀,另外仿真也好用。不过GOT软件我没有在VISTA装过,有装过的可以交流一下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装GX Developer 8.52没成功,连环境都不能装,装西门子 STEP 7-Micro/WIN 4.0也没成功。有没有朋友安装工控软件成功过。

我在Vista系统上装上述两个软件安装成功,不知这位朋友为何安装不了。不知楼主用的是Vista那个版本,如果楼主用的是Windows Vista SP1旗舰版的话,那么绝大多数的工控软件都是可以兼容的,要是出现不兼容现象的话可以在属性中选择兼容这个软件的系统,就可以兼容了。家庭版的可能有点差别,有可能出现不兼容现象,毕竟旗舰版是拥有Windows Vista全部功能的版本,其他几个版本都是旗舰版精简过的版本,不同的版本侧重于不同的应用场合。
以上~~~
  • 下载积分:+2(wsandlqj) 热心助人!

网友D:
    谢谢4楼的兄弟

网友E:
    现在的STEP7 V5.4的软件也可以安装在VISTA的系统上了。另外还有一些别的,官方都出了对应VISTA的软件版本了。。

网友F:
    改装XP.VISTA上好多都不装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应该是版本的原因

网友G:
    我也安装过vista系统,很多软件安装上去好象都不行,最后还是用回WINDOWS XP,不过上面四楼的朋友说能行,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吧.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H:
    vista系统在安装一些应用软件的时候发现不兼容,本人也试过。

网友I:
    估计慢慢的就可以了

网友J:
好多软件都能。

楼主:
谢谢回答!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K:
做工控的话,还是xp好用。vista兼容性太差。

楼主:
刚好一联想的笔记本原装的是vista的,所有提到以上的问题。

网友L:
个人感觉不少工控软件在VISTA系统下不正常。

楼主(2009-02-14):
vista系统能上工控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