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程序看不懂,想请教

楼主(2009-01-12):
我用的是三菱FX0N的PLC,我想让y16输出时间延长一点,我该调整哪里呀????
这是一台生产树脂砂轮的专用设备。y16控制液压机的卸压阀,它的卸压时间太短,我想延长一点。请大侠指教。
描述:程序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的不太清楚,y16是卸压阀,y4是回程阀,y4紧接y16输出,我就想让它们的间隔时间长一点。

网友A:
最好说一下你的工艺

网友B:
有点晕哟,你改写T0的时间不行吗?

网友C:
如果要调整Y16的时间,你加一个时间控制就行

网友D:
修改T?的 时间就可以

网友E:
y16是卸压阀,y4是回程阀,y4紧接y16输出
---在Y16的线圈上串上一个T20、Y4常闭触点。
---在Y16的线圈上并上一个计时器T20,其值可在5--30之间选(由您定),然后用T20的常开触点(Y4常开触点与其并联自锁)控制Y4的线圈。
T20的设顶值就是Y16、Y4的间隔时间。

网友F:
加一个定时器啊!

网友G:
如果要调整Y16的时间.改定时器的时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