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变频器对PLC的干扰???
易志刚

楼主(2009-01-13):
各位大虾:您们好!我现在做了一个系统,PLC是FX2N-128MR的,变频器是国产的。每当变频器一启动,PLC的输出就乱了。后来对变频器接了地,变频器与马达也用了金属软管套起来,还是没有用。以前只用打条地线就行了,可这次不行。
请各位大虾帮助帮助,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A:
变频的输入和输出加装相应电抗器!!自动化系统最好离变频远一些!
另外,把PLC及变频器分别接地,或者把PLC用金属罩屏蔽起来并接地

网友B:
输入信号加电容滤波看看

网友C:
PLC电源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D:
我曾遇到这样的情况,相应减小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就好了,不过最好对变频器输出线加以屏蔽,让PLC离变频器远一点,保持一定的距离

网友E:
同意5楼.同时,变频器输出线不要和信号线弄在一起.

网友F:
学习了!
易志刚

楼主(2009-02-21):
我采用了大家的办法问题解决了!谢谢啊!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G:
我认为还是国产变频器的原因,我们一直这么用也没有出现过问题。有一次用青岛鹰肯变频器也出现了一点问题,可是是模拟量问题。。。。

网友H:
把变频器和PLC分开变频器加金属罩

网友I:
PLC电源采用滤波器,
怎样解决变频器对PLC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