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s7-300 AI卡SM331的SF灯亮

楼主(2009-01-13):
s7-300 AI卡SM331的SF灯亮,测量卡件24伏电源有,换一个新卡件没用,卸下此卡同时组态删除此卡,下装后变成CPU的SF灯亮。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赐教一二。

网友A:
您应该联机查看模块信息,部分外部原因即使更换模块仍然无法消除,典型的是:仪表对地短路将造成SF灯亮。
另外,组态中删除该模块的话,请在机架上同时卸下模块,否则PLC认为组态错误。
如果不便拆卸,那么应该将该模块更替为占位模块后测试。
以上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忘了说了该模块端子 没有接线,应不存在外部原因。
组态中删除该模块,机架上同时卸下了该模块。

网友B(2009-03-06):
模块是连续安装的,中间不能空的

网友C:
接上线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