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打开USB端口失败

楼主(2009-01-13):
我用的三菱的PLC FX2N 触摸屏是 eview 的 MT4300C 什么 都接好了,就是 编译后 点下载就 出现 打开USB端口失败, USB端口是好的 那位大侠指导 什么原因啊

楼主:
没人帮忙,我死定了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哦

网友B:
重新设置端口

网友C:
第一次使用USB下载,要手动安装驱动。具体你可以参看说明书的41页,你可以在网站上
www.kinco.cn
上下载,
如果你需要,我也可以给你传一份,也可以拨打电话,0755-26585555或者021-68798588转技术支持,谢谢!
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