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在空气压缩机变频改造中的问题”

楼主(2009-01-13):
本人手里现有一个改造项目
现在有4台250KW的螺杆式空气压缩机,为了实现恒压供气,做变频改造。
改造要求如下:
变频为一拖二,可以任意指定两台中的任意一台变频运行,由压力变送器采集管网压力值,由PLC中的PID运算,来调节气压恒定。
当压力不够时,系统自动增加另外两台空压机运行,当压力过高时,系统自动关闭另外两台空气压缩机。
现在选用的是S7200PLC。在编程过程中发现对与压力过高或压力过低时,起动或关闭另外两台空压机的时间安排上有问题。
急求有此类似改造经验的人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一台变频器不行的,搞出来的不理想

网友B:
最好选用两台变频器
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压缩机的话
时间肯定不好安排

网友C: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来控制变频器,按说不应该频繁启动变频器应该用模拟量用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来达到恒压供气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