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PLC的指令求助

楼主(2009-01-13):
由于本人刚刚自学,现在学到“主控指令”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望高手指点一下!我学的是LG PLC。。

网友A:
- 当MCS指令的On/Off 命令接通时,在MCS 和同MCS 指令具有相同嵌套数的MCSCLR 指令之间的顺序程序将执行。
- 在每个MCS 指令后面的数字 (n)表示 主控制的优先权。0是最高优先权,7是最低优先权。MCS指令应该按优先权的等级使用。
- MCSCLR 指令表示主控制的结束。当执行MCSCLR n 指令时,所有优先权比‘n’低的主控制都将自动结束。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相当于总开关的意思,主控开关不导通,他后面的元件就不能得电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买一个二手的玩一下.

网友D:
形象点就一总开关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E:
一楼说得在理

网友E:
也就一总开关的意思

网友F:
形象一点说是控制柜里的总闸。

网友E:
主控开关不导通,他后面的元件就不能得电

网友G:
LG PLC学的人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