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触摸屏如何控制它的背光和触摸时所发出的声音

楼主(2009-01-14):
维伦触摸屏如何控制它的背光和触摸时所发出的声音?我现在非常用的急。多谢大家给我想点办法。

网友A:
打开画面编辑软件,选择“编辑——系统参数——一般”在这里就能设置背光节能和蜂鸣器了
下载积分:+2(3286096) 热心助人!

网友B:
系统设置里有啊

网友C:
系统设置里

网友D:
你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E(2009-02-13):
用系统保留的元件就可以,

网友F:
以上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