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5000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01-14):
我用的5600T的触摸屏,软件是EV5000_CHS。用S7-200与5600T通讯。我想在触摸屏上边做一个动画,这个动画由PLC中的一个输出点触发(一个位),我该怎么做呀。
比如说让一个小车从A移动到B.
我看动画上边的地址是两个字,这该怎么弄啊?这两个字在什么地方呀?
给位老大帮帮忙!大恩不言谢!!!

网友A:
你用的是动画元件,还是移动元件?

网友B:
如果用的是动画元件,第一个字是用来表示寄存器控制元件的状态,第二个字控制预设路径上的位置。如果楼主想要用PLC的地址来触发,目前没有直接的方法,只能用本地地址去触发,但可以用宏指令去实现。

楼主:
2楼的老大,你的意思是不是说:ev5000里边所提到的“字”“XX个字”等地址,都触摸屏内部的?根PLC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网友B: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C:
你的意思是通过S7200控制ev5000移动啊

楼主:
是呀,就是S7-200给触摸屏一个信号后,那个元件就开始移动一定的距离,至于用哪个元件都无所谓。帮帮忙看怎么弄,是不是还要写宏代码呀??

楼主:
怎么样用S7-200和变频器通讯,我用通讯线将计算机与s7-200连起来,然后s7-200与变频器连起来。在V4.0 STEP 7 MICROWINSP6中也弄了两个通讯块USS_INIT ,USS_CTRL,设置参数编译后也没错误,为什么变频器不转呀?是不是还要其它需要弄的地方,或者我什么地方弄的不对??
各位老大帮帮忙?
还有就是提问题怎么悬赏呀?

楼主:
我搞错啦,不好意思

网友B:
s7 200用什么地址?

网友B:
试着做了个工程,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