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修改梯形图

楼主(2009-01-14):
这是一台CJW-1500型探伤机欧姆龙CPM1A-40CDR-A-V1型PLC程序梯形图。请各位帮个忙,即将开始按钮0.00(122步)接通一次后,使之连续循环工作。原先是将开始按钮0.00接通一次后,完成一个循环。本人是刚接触到不知如何修改,请各位师傅帮帮忙给修改一下,谢谢!
附梯形图

网友A:
不知道你所指的循环是什么概念
是LR2.0重复循环呢还是整个程序完成一个循环后再次开始循环

网友B:
连个注释都没有呢!

楼主:
是整个程序完成一个循环后再次开始循环

网友A:
嗯
很多节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处理起来就麻烦
因为不知道那些是监控信号那些是输出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整个程序完成一个循环后再次开始循环
仔细找出该程序的最后一个动作。取一个下降沿脉冲并在0.00上试试。

楼主:
[梯形图加了注释,请高手帮忙upload=1]

网友D:
试试我改的

网友E:
将完成信号并联成开始信号 不就好了

网友F:
我刚下
明天回复

网友F:
楼上修改方法你试一试结果如何

网友G(2010-11-25):
还有这样的啊,什么都没说明

网友H:
0.00 取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