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制转换问题

楼主(2009-01-14):
如图明明是输入一个值18怎么后面的就变成24了不明的多谢谢指教!!!!!

网友A:
用了BCD后,会把18看成是16进制的,而梯形图监控的数据类型是10进制的,16进的18换算成10进制的,就是24了

网友B:
BCD码的24就是BIN的18.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这个用了BIN怎么理解哦?同样是传的18啊

网友A:
BCD 把16进变成10进
BIN 把10进变成16进
这么理解就好了
而PLC的监控数据显示的是10进的
所以十进的18变成十六进的12
十六进的18变成十进的24

网友C:
BCD 18= 0001 1000(二进制) = 24 (十进制) 而DO是按十进制存储的

楼主:
谢谢,这下明白了

网友D:
指令了解不深

网友E:
K2Y000里的18是10进制还是16进制的?
D1里的24、D0里的12是10进制还是16进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