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应单位领导要求要将单位所有设备进行生产时间与产品数量的记录,以便考核员工操作设备的生产效率。
  现在其实现该功能的方案已经基本确定,在原有设备上添加可编程控制器一只(定为西门子S7-200),当设备一开机便开始记时,关机时停止计时。但是西门子的定时器定时的最长时间为57分钟
于是本人打算当定时器设为定时30分钟就用记数器加1(代表半小时),当每周与每月抽查时便可看到开机时间。
  但是现在我又弄不明白如何让(((((记数器与定时器以及加法器的数据在关断PLC电源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在下一次开机时又在原有数据上继续增加
  殷切盼望各位工程师予以解答!!!!!!!!!!!!!!!!!!!!!················????????????????

网友A:
应用S7-200时,可以选用以下几种数据保持方法:

CPU的内置超级电容,断电时间不太长时,可以为数据和时钟的保持提供电源缓冲
CPU上可以附加电池卡,与内置电容配合,长期为时钟和数据保持提供电源
设置系统块,在CPU断电时自动保存M区中的14个字节数据
在数据块中定义不需要更改的数据,下载到CPU内可以永久保存
用户编程使用相应的特殊寄存器功能,将数据写入EEPROM永久保存
上述前三个数据保持功能都是在“系统块-数据保持”中设置

S7-200系统中用到了三种存储器件:

RAM: 易失性的存储器,失去电源供应后,其中保存的数据会丢失。S7-200 CPU中的RAM由超级电容+外插电池卡提供电源缓冲。RAM保存V、M、T(定时器)、C(计数器)等各数据区的内容,在CPU失电后的表现由用户在系统块“数据保持”页中设置
EEPROM:非易失的电可擦除存储器,保存数据不需要供电,并且可以改写其内容。上述RAM数据区中有的部分与EEPROM中的区域一一对应。用户程序也永久保存在程序EEPROM区中
外插存储卡:非易失的存储器。用来保存用户程序、数据记录(归档)、配方数据,以及一些其他文件等
S7-200 CPU的以下数据空间属于RAM存储区:

变量存储区(V):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V 区数据
位存储区(M):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M区数据
定时器存储区(T):用于时间累计,分辨率分为1ms、10ms、100ms三种
计数器存储区(C):用于累计其输入端脉冲电平由低到高的次数。CPU提供了三种类 型的计数器:一种只能增计数;一种只能减计数;另外一种既可 以增计数,又可以减计数。
RAM区的数据保持靠“内置超级电容+外插电池卡”的机制。

在CPU内部靠一个超级电容,在掉电后为RAM存储器提供电源缓冲,保存时间可达几天之久,具体时间见表1、表2。CPU上电时,超级电容就可以充电。要获得规格表中的数据保持时间,电容必须连续充电24小时。

S7-200还可选用外插电池卡(需单独定货),在超级电容耗尽后为RAM数据区提供电源缓冲。在连续无供电时,它可使用200天(即保持数据达200天)。CPU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专用电池卡能够使用10年。

电池卡是不可充电的。

CPU内置的EEPROM存储器用于永久保存数据,包括与RAM数据区一一对应的全部的V存储区、部分M存储区(MB0 - MB13)、定时器(TONR)。

例如V存储区的VW100(RAM)在EEPROM中有其独占的对应地址,数据在从EERPOM中写到V存储区中时,其目标地址就是VW100。

数据可以用如下方式写入EEPROM数据区:

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Data Block(数据块)中定义V数据区存储单元的初始值,下载数据块时,这些数值也被写入到相应的EEPROM单元中。
用特殊存储器SMB31、SMW32,用编程方法将V存储区的数据写入EEPROM
在System Block(系统块)中设置数据保持功能,可将MB0 - MB13的内容在CPU断电时自动写入到EEPROM中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谢谢楼上工程师的详细解答

网友B:
用系统自带的1分钟脉冲使计数器计数,计数器设定为60(一小时),再用计数器的完成位(上升脉冲)来执行一次加一指令(INC),这样可以实现32767小时的连续计时.
注意:
1.200PLC想要实现长期保存运行数据必需加装电池盒.
2.必需把你用到的计数器用存储器(VW)设置为断电保持(在系统块里面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