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应单位领导要求要将单位所有设备进行生产时间与产品数量的记录,以便考核员工操作设备的生产效率。
  现在其实现该功能的方案已经基本确定,在原有设备上添加可编程控制器一只(定为西门子S7-200),当设备一开机便开始记时,关机时停止计时。但是西门子的定时器定时的最长时间为57分钟
于是本人打算当定时器设为定时30分钟就用记数器加1(代表半小时),当每周与每月抽查时便可看到开机时间。
  但是现在我又弄不明白如何让(((((记数器与定时器以及加法器的数据在关断PLC电源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在下一次开机时又在原有数据上继续增加
  殷切盼望各位工程师予以解答!!!!!!!!!!!!!!!!!!!!!················????????????????

网友A:
修改PLC中程序需要专业人员去做

有问题请联系我:
方林:0510-85166823  13921516796
邮箱:flin124@yahoo.com.cn
电话:0510-85166823,0510-85162669(技术支持直线,张鹏)
传真:0510-85166813
网址: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江苏省无锡市滴翠路100号创意园A幢903

网友B:
给你提个思路。

一、硬件连接
把每台设备运转时的电源,接一个中间继电器,作为设备开关机的信号,将开点连接到PLC的输入点,视你设备数量,选择PLC输入数量的多少,如果不够可增加扩展模块。
连接一个触摸屏,以便对计数器进行清零,和观察设备运转情况。
二、软件设置
这种情况最好不用PLC的计时器,而需要自己制作一个计数器,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我提供给你参考
1、利用PLC时钟
根据输入点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记录开关机时间,每条记录需要8个字节,时钟如何使用祥见PLC说明
LD     I0.0
LPS
EU
TODR   VB0
LPP
ED
TODR   VB10

这个程序只能记录一次开闭机的时间,如果需要多次记录需要将程序中VB0 和VB10替换成指针,每开一次机记录后,便移动指针记录下次开闭机
2、利用SM0.5脉冲
根据你连接的数量,确定数个VD内存区域
利用输入开关来控制是否在进行计数,这种方法简单易行
LD     I0.0
A      SM0.5
EU
INCD   VD0

至于掉电保持问题,PLC默认设置V内存是全部掉电保持的,但这个保持一般只能维持几天,如果你的设备有几天时间掉电情况,就需要通过对SMB31和SMW32的变成进行EPROM的写入操作。

要写入的数据格式:
SM31.1  SM31.0
00 字节
01 字节
10 字
11 双字
SMW32 赋值为以VB0为偏移量的数值
上面的设置好后置位 SM31.7,PLC进行写入操作,写入完成后,PLC会复位SM31.7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2009-09-26):
你把编程软件打开,在指令树里点击系统块,里面有断电数据保存,在对话框下面点击获取帮助和支持里面看看,可能有你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