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plc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9-01-14):
各位师傅,我刚学plc,有一个指令mov k80 d1 中的k80是什么意思,我理解不了。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就是十进制的80
K代表十进制
H代表十六进制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十进制的80
K代表十进制
H代表十六进制
常数80传送到D1寄存器。

网友C:
2楼说的对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二楼的正解。

网友E:
1楼说的是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