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在一台自动装袋机上见到一个伺服电机,在电器箱内看到一个松下的驱动器上面的接线端子有U  、V  、W、不知道这是380伏的三相交流电,还是在时间有差别的三个直流输出电压(我太外行了请不要笑话真是不明白)?

网友A:
应该是交流输出电压,看是380V还是220V电压。

网友B:
引用楼主方茂兴于2009-01-14 22:02发表的 伺服电机问题 :
在一台自动装袋机上见到一个伺服电机,在电器箱内看到一个松下的驱动器上面的接线端子有U  、V  、W、不知道这是380伏的三相交流电,还是在时间有差别的三个直流输出电压(我太外行了请不要笑话真是不明白)?

一般的情况rst接电源uvw接伺服电机。

网友C:
看电机铭牌啊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明天仔细看一看铭牌。

网友D(2009-06-16):
三项三百八的

网友E(2010-05-12):
小型一般三相220v

网友F:
这里真热闹  以后得经常来请教大师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