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各位工程师本人单位因领导特殊要求需要改进一台设备
在遍写程序时,可能要PLC在断电的情况下保持:定时器,计数器,加法器的数据,在下一次开机启动的时候
继续在上一次定时器,计数器,加法器的数据上继续累加,本人是初学者,对此有许多不惑
殷切盼望各位老师以及工程师予以解答并能附加一端师范程序更好,谢谢
或者S7-200根本不具备这种功能????谢谢!

网友A:
将数据写到永久存储器里面去

有问题联系我:
方林:0510-85166823  13921516796
邮箱:flin124@yahoo.com.cn
电话:0510-85166823,0510-85162669(技术支持直线,张鹏)
传真:0510-85166813
网址: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江苏省无锡市滴翠路100号创意园A幢903

网友B:
好像有两个方法
1、在系统块中,填写需要保持的数据范围
2、通过对SMB31和SMW32编程,将需要保持的数据保存到EPROM中
不知道你的加法器是不是指的AC0 AC1 ....,这个数据好像不可保持,可修改程序将使用AC的累加器,改变为V内存累加器,然后设置保持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数据写到永久存储器里面去

有问题联系我:
方林:0510-85166823  13921516796
邮箱:flin124@yahoo.com.cn

非常不建意使用此方法,EEPROM有写入次数限制的,如果你需要经常写入数据这样很容易会造成EEPROM损坏
其实加一个电池盒是最简单的方法,没必要为省这点小钱而大费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