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各位工程师本人单位因领导特殊要求需要改进一台设备
在遍写程序时,可能要PLC在断电的情况下保持:定时器,计数器,加法器的数据,在下一次开机启动的时候
继续在上一次定时器,计数器,加法器的数据上继续累加,本人是初学者,对此有许多不惑
殷切盼望各位老师以及工程师予以解答并能附加一端师范程序更好,谢谢
或者S7-200根本不具备这种功能????谢谢!

网友A:
PLC断电?您准备让PLC断电多久?

S7-200在未加电池盒的状况下,只能保持5天,也就是说,如果5天不上电,那么连程序都丢失了。
在系统块中的掉电保持区域随着程序丢失将一起丢失。

因此您需要将数据写入永久保持区,MB0-MB13是系统的永久保持区,您可以将数据写入该区域,这样就是没有电也不会丢失数据。
或者使用SMB31,SMW32功能将数据写入EEPROM中进行保存,但是要注意的是,EEPROM的写入速度要慢于MB0……

同时,在程序的初始化中要读取相关保存的数据~~

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断电?您准备让PLC断电多久?

S7-200在未加电池盒的状况下,只能保持5天,也就是说,如果5天不上电,那么连程序都丢失了。
在系统块中的掉电保持区域随着程序丢失将一起丢失。

不加电池盒不会丢程序, 只会丢失过程运行数据,也就是说一些需要断电保持的数据在连续7天不通电的情况下会丢失,但程序是不会丢的.
如果你要长期保存过程运行数据的话,你必需要加装电池盒.

网友C:
数据锁存的话肯定要加装电磁的,cvlsam 所说的锁存区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