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的伺服电机为什么会那么容易进水而坏掉呢??

楼主(2009-01-15):
现碰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设备里的伺服电机总是会出现一种状况
有时候一开电源,就会有一个电机自动就会转一段距离而且速度很快
然后控制这个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就会报警
然后整个系统就都不能用了
只能是再开电源重新启动了
把这个伺服电机拆开也没发现那里有进水的痕迹
请那位高工能够解释一下

网友A:
电机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和控制程序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控制程序里要求伺服上电后要找回原点位置之类的?

网友C:
设备里有没有变频器呀?

网友D:
如果开机自转,应该是控制系统上有问题,检查PLC和驱动器
进水的话,如果用好的插头,是不会进水的

网友E:
乱转?说明没经过PLC控制 报警应该是过速或过载产生报警了

网友F:
关键是:重启后系统就好了?
假如说是找原点那么原点开关装在哪里了?
一般找原点时应是低速进行呐!
“有时候一开电源,就会有一个电机自动就会转一段距离而且速度很快”这句话最怪了~最好有更详细的描述~

网友G:
新机还是旧机?是不是设备里的伺服控制器系统不稳定引起的呢?会不会是控制程序问题呢?。。。

网友H:
搞不懂。等待中。

网友I:
讲详细点呀

楼主:
开始我以为也是程序的问题,但是换了个电机就好了
这个问题就没了
所以我判定是这个伺服电机的问题
“有时候一开电源,就会有一个电机自动就会转一段距离而且速度很快”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种现象不是每次都出现的
只是偶尔出现,会转一下就停了.速度很快,在上电的一瞬间

网友J(2009-05-03):
我以前遇到过电机电源线相序接错掉的,一上电就报过载 ,重新上电后又恢复。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K:
编码器和驱动器通信有问提,

网友L:
和进水有什么关系?没看明白

网友M:
是不是控制程序里要求伺服上电后要自动找回原点位置之类的?

网友N:
这类故障多是编码器或编码器插头,联结线出现异常所致的可能性大一些.........
三菱的伺服电机为什么会那么容易进水而坏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