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VIEW屏 MT4000的程序

楼主(2009-01-15):
各位大哥
有MT4000或者MT5000的程序样例吗 编程软件是
EV5000
方便的话给小弟发一份 最好有程序 (三菱的我还能看懂)
呵呵 条件比较多 各位莫怪
方便的话请发在贴子下面 或者
limiju@yahoo.cn
以谢为盼
在二楼 我的意思 表达的 可能 会清楚点

网友A:
建议你向供应商要本触摸屏的组态手册

楼主:
感谢 一楼的回答
我现在想看看触摸屏与PLC程序是怎么有机结合的 特别是关于报警方面的
我举个例子 如果一旦超过界限 X0 就报警 弹出报警页面在
三菱屏里面可以设置 一个数据寄存器D0 在PLC程序里可以这样设置
LD X0
MOV K7 D0 (7为报警页面)
那么在EVIEW 屏里也能这样应用吗
希望 高手 给个样例 或者解答
官网上下载的没有程序 静待中

网友B:
按照你的描述,我们可以这样来建组态工程:
首先建立报警信息登陆,地址为X0,你可以选择为on或为off时触发。
然后再设置PLC控制来切换基本窗口,如D0,地址为D_WORD0,控制类型为切换基本窗口。
下载积分:+2(limiju) THANK YOU !!!!!!!!!

楼主:
非常感谢 三楼piaopiao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