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在GX-Developer中使用如下
|------| |------------[SET S0]
|--------------------[STL S0]
|--------------------(T0 K 50)
|     T0
|-----| |------------(Y0)

在FXGPWINV33C中使用如下
|-----| |-------------[SET S0]
|        S0
|-----|STL|--------(T0 K50)
|                  |   T0
|                  |---| |-----(Y0)

执行的效果都一样,只是看起来很不舒服,是不是那里没设置好呢?

网友A:
无地方设定~~

GX Developer为全新的软件系统,与原先的FXGP软件会有很大差别,要学会去适应。

网友B:
天生就是这样的,没办法

网友C:
我也对Q系列的变成软件感到不叫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