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建一个屏连接多个PLC?

楼主(2009-01-15):
谢谢了!

网友A:
用PLC是RS485通信口的就可以 如西门子之类的PLC

网友B:
用RS485通信,把PLC站号设好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按楼上的方法试了没成功啊,我接下来改成通信线上接转换开关了

网友D(2009-05-08):
485通信就行……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