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5):
在一个工程中用到了两种模拟量模块6ES7-331-7KF02-0AB0(8路AI用量程卡设置4~20mA信号)

和6ES7-334-0CE01-0AA0(4路AI 2路AO 通过接线选择0~20mA信号)系统中所有331模块所采集的AI都正常,

334模块所采集的AI信号都在跳变,把进入334模块的信号接入331模块,信号是稳定的.屏蔽线接地也做了,不过是接到了变压器过来的地线上了.

我想和接地无关,要干扰所有信号都会被干扰,不只是进入334模块的AI

有人说331模块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就比334模块强,还是我用的334模块出厂时就有问题

网友A:
334的分辨率比331要低,只有8位,这样数据很容易跳变的。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把334上3,6,9,12,15,18,20号端子都和电源模块上的M端子连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