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件问题

楼主(2009-01-15):
我现在用的是别人的电脑,我用的编程软件是GX-Developer7.0。软件装完之后不小心给破坏了。我想重装也装不了,要求卸载。
卸载也卸不了。我知道重装系统可以解决这问题。可是这个笔记本没有光驱。想请教高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谢谢

网友A:
软件装完之后不小心给破坏了
请问楼主是怎么破坏的?
如果没有光驱,可以使用别人的电脑将光盘的文件拷贝至移动硬盘或者U盘里。
再进行安装。

网友B:
通常说来,不建议使用优化软件。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一下也未尝不可。
用优化大师超级兔子之类的,里面有软件卸载、清理注册表功能,把系统内的残留注册信息清理干净就可以再次安装了!

网友C:
如果没有光驱,可以使用别人的电脑将光盘的文件拷贝至移动硬盘或者U盘里。
再进行安装。

网友D:
要卸載乾淨才能安裝!包含註冊表

网友E(2009-02-24):
到注册表内将其注册信息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