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C200HS里的东西全拷出来?

楼主(2009-01-15):
C200HS-CPU21,有个232口,直接用串口线好象不行,要用什么电缆呢?
怎么把里面的程序、I/O表、设置等全都拷出来?
谢谢~

网友A:
用LINK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INK模块
谢谢,不是用一种电缆就能跟上位机连么?
另外,都需要拷什么东西?

网友B:
自己把电缆改一下,要调线的。或者自己买一条电缆,普通的几十块就搞定了!

网友C(2009-03-05):
C200HS-CPU21需要用LINK模块,将此模块插在底板上,如底板模块插满后,可以先将IO模块拔一个,将LINK模块插上,然后设置LINK模块的开关,用编程软件即可传输了,我试过!

网友D:
应该是你的数据线不对

网友E:
使用c120-lk201-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