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Simulator仿真软件要多大的内存?

楼主(2009-01-15):
我下载了GX Simulator仿真软件打开编写的转换过的PLC程序后,点击【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然后就弹出这样一个窗口
什么意思呀?--------------------------
Error
---------------------------
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
确定
本人不懂英文听说是内存不足,我的电脑是双核一G的内存
遇到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双核一G的内存,,,远远足够了。。。应该是软件安装的问题或者操作系统的问题。试着将软件重新安装一次试试。
或者看该页: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gkfid-56.html
置顶帖中的安装指导

网友B:
和内存无关。我的PC单核,内存524M,照样用,一切OK。 建议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