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能配个小很多级别的小伺服电机做学习用吗?

楼主(2009-01-15):
比如:放大器是MR-J2S-40A (400W) 配个053 也就是50W的小伺服电机,能转吗?如果不能转,能烧电机吗?本人想学点伺服的基础知识,好不容易借到了放大器和电机,可惜容量不匹配,大家说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可?
因为J2S的会检测马达的工率,工率不匹配报错误.

网友C:
不明白,学习了。

楼主:
谢谢高人解答 再次看手册 真的应该不能 因为该放大器有一个电机不匹配的报警功能。

网友D:
编码器匹配的话是可以的 但参数比较难调 容易报警 注意电机温度

网友E(2009-05-11):
建议改成XP的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207

网友F:
不可以,不匹配会报警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