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项目激活到时出错

楼主(2009-01-16):
wincc项目激活到66%,alarm logging run time出错,如图

网友A:
该项目原先非法关机造成此状况的发生~~该情况仅在Wincc6 SP2版本出现。
请您确定,然后在Wincc安装目录下的BIN文件夹内找到Wincc_Reset.VBS,运行该脚本,将对Wincc进行复位操作,然后重新启动Wincc并激活项目,应该会解决该问题。
以上

楼主:
补充一下,出现这个错误后,wincc就无法操作及关闭,任务管理器也打不开,只能重启或注销了,无语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文件名目录有没有中文名字
有则把中文改成英文
重新启动再激活看看
下载积分:+1(li_crz) 热心助人!

楼主:
居然真的是文件名是中文的原因,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