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N:N通信格式

楼主(2009-01-16):
我想做1个三菱PLC的无线通信,但不知道其通信格式,所以无线通信模块没有办法设定???

网友A:
无线有点麻烦,考虑下RS232转蓝牙,而且应该是用计算机连接,不是N:N
如果是Q,A的,可以用以太网模块加无线网卡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