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我手中的PLC是FX1N的,我把其内容的时钟数据寄存器放在触摸屏上面,格式为:D8018年,D8017月,D8016日,D8015时,D8014分,D8013秒,

然而我想调准为今天的某个十端的时间,结果不行,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是在内存数据里面更改这些数据的。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行吗?谢谢!

网友A:
大哥,您错了,这些位置是给系统时钟使用的~~~时钟会不断的更新这些特殊寄存器。

因此,如果您要更新时钟,请使用时钟写入指令TWR哦~~

以上

网友B:
1楼正解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一楼正确,修改系统时钟要用TWR指令,我刚在手册上看过。

网友D:
说得很对

楼主:
我也明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