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请教各位高手一下,根据伺服马达的控制原理,它有激磁绕组和控制绕组,激磁绕组两端施加恒定的激磁电压Uf,控制绕组两端施加控制电压Uk。当定子绕组加上电压后,伺服电动机很快就会转动起来。
  可是,我看到的伺服马达驱动器都是U V  W 三相输入到马达的,这和原理上好象有点不同啊(两端施加控制电压Uk就可以),那这个U V W三相输入又分别是做什么的呢?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请前辈们给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ayang于2009-01-16 21:08发表的 关于交流伺服的接线问题 :
  请教各位高手一下,根据伺服马达的控制原理,它有激磁绕组和控制绕组,激磁绕组两端施加恒定的激磁电压Uf,控制绕组两端施加控制电压Uk。当定子绕组加上电压后,伺服电动机很快就会转动起来。
  可是,我看到的伺服马达驱动器都是U V  W 三相输入到马达的,这和原理上好象有点不同啊(两端施加控制电压Uk就可以),那这个U V W三相输入又分别是做什么的呢?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请前辈们给讲解一下,谢谢了

知识概念不清楚。伺服电机简单点理解就是三相同步电机。

楼主:
jwm您好,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