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asyBuilder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9-01-16):
用EasyBuilder编程软件连接MT510T上传过电脑的屏幕为何会乱码,反编也无用,请各位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版本问题吧,安装最新的版本试试。

网友B:
是文字乱码还是图像不对?
如果是文字乱码,将选项菜单中的语言改为东方语言,就好了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文字乱码,语言已改为东方语言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C:
你要先打开EasyBuilder编程软件 然后选择需要的文件打开。
注意:千万不要直接打开 或则就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