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三菱A870与A970触摸屏通信线是否通用?

楼主(2009-01-16):
请问老师三菱A870与A970触摸屏通信线是否通用?我试过a970可以,a870好象不行。

楼主:
晕,点解几日都无师傅帮忙解答下,急呀!行行好吧,谢谢!

网友A:
不通用.
软件也不通用.

网友A:
读取A870内的画面可以用DataTransfer软件.
电缆线使用 : AC30R2-9P (9-pin 25-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