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PLC的DRVI指令

楼主(2009-01-17):
PLC中的DRVI指令
我想问一下,DRVI从左到右的参数各表示什么意思?编程说明书上说。左面的第一个参数(S1)是表示脉冲数量的输出,但是我再看伺服教学视频时,看上面说的第一参数(S1)是脉冲频率。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啊!请高手帮忙

楼主:
请站长帮帮忙啊

网友A:
就本指令(三菱PLC DRVI),左面的第一个参数(S1)是表示脉冲数量的输出.第二个参数(S2)是表示脉冲频率的输出.
描述:DRVI详解

网友B:
2楼说的对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编程手册是对的,有的视频教学是有小小的错的,并不奇怪,不要太迷信视频。实际上你可以编个小程序上机一试便知。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