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如题负荷端的电机却完好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源进向为  空开-----接触器-----变频器---电机

网友A:
肯定会坏的

网友B:
没必要再结接触器的 对变频器也会有干扰,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说具体一些,哪部分坏了,变频器没有那么娇气吧。
电源缺相了变频器负荷会相对加大,最起码也应该过流保护,或欠压保护,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我曾经遇到过一种情况,是0.7KW的小功率电机,变频器的电源缺了一相,但电机却还正常使用了好几天时间。
就如同楼上所说的那样,变频器电源缺相,应该有自己的保护的,一般是不会损坏变频器的。估计楼主的变频器应该是别的情况引起的损坏。

网友E:
支持上面的说法,一般缺相的话变频器会保护的,上次厂里一个拉带的变频器缺相结里开不起来,应该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F:
看变频器有无做电源检测,一般功率大的会报故障的,没做检测的,小功率的有些牌子可能不报故障。
但是,接触器接触不好,对变频器肯定有一些影响。
楼主说坏,具体是坏哪一部分?

楼主:
接触器是西门子的出线端被人动过,烧断一相.变频器是三菱F740型22KW里面冒烟,是在风机运行中被操作工发现不正常停机后检查发现变频器已坏,估计电容器爆裂,柜底与变频器里(打开面板盖可以看见)有糊状物.

网友C:
如果只是电容损坏那就好办了,问题也不算严重。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G:
变频器电源缺相,应该有自己的保护的,一般是不会损坏变频器的

网友H:
一般变频器输出端都有缺相保护,但输入端就有很多品牌的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电源入端进入变频器后都要经过整流,发生输入端失相而电机能继续运行的大多是小马达或是大变频带小马达。至于电容爆裂的有二个可能:一个是电容老化,一个是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