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教各位压力和电流的比例换算是 如何换算?

楼主(2009-01-17):
压力和电流的比例换算是 如何换算?
本人经常接触到液压比例阀,用于特种登高作业车上的,具体工作原理不是很清楚.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举个例吧,通常个中传感器都有几种常用的标准,比如说0-4MP的压力变送器,4MP=20MA,0MP=4MA
就是这样线性转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哦 我有点概念了,因为你说是线性转换,是的 ,比如说控制电流变化是在DC0_10V之间,也可以得到它相应的压力值范围是吧?
谢谢二楼的师傅 祝您工作顺利!

网友C:
比如说 4-20MA(0-10V)〈------〉对应 0---5MPA 压力〈------〉0-4000,如果是低精度
就是这个中转的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