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刚写的和1到32台变频通讯的主程序部分,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1-17):
请高手帮我看一下这样写行不行
用的是能士变频器,不管通讯部分的格式对不对,
现在最想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对32台变频各自以不同变频实现同步运行。

GOOD LUCK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的出现

GOOD LUCK

网友A:
先别忙着看程序,首先您使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呢?通讯协议是什么呢?
如果使用的是Modbus,那么单通讯延时就让您头大了,别说同步了~~
以上

楼主:
rs485通讯,

GOOD LUCK

网友B:
挂10台,你就死了,还32台,你的PLC处理的过来吗?要买个双核的差不多

网友C:
不建意在实际中使用,如果真要通过通信来控制32台变频器可以考虑一下用总线

网友D:
难,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如果用RS485加MBS的话,三台就会把你搞得要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