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7):
各位师傅。三菱plc的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触点指令与微分输出指令pls 。plf是否可以通用。请教了。

网友A:
可以通用。

因为早期的PLC并不支持升降沿指令,因此使用PLS这样的微分指令。

以上

网友B(2009-04-19):
上升沿下降沿,是触点,PLS,PLF使用余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