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Weinview)触摸屏软件与plc仿真软件

楼主(2009-01-17):
威纶(Weinview)触摸屏软件能与三菱plc的仿真软件连上吗,如果可以的话怎么连。谢谢指教

网友A:
太难了吧

网友B:
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要连接呢?

网友C:
这个是不能连上的。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
确实 不可以 没有内部协议

网友D:
要试单纯学习 就用三菱 GX和GT就行了

网友E(2009-02-20):
请问一下:用EV编程软件的在线模拟功能怎么和松下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实现连接?我见有人这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