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定时器的用法

楼主(2009-01-18):
谁能讲解一下欧姆龙C20H。的PLC的定时器的用法,定时器的时间怎么设置,和定时器的编号有关系吗

网友A:
为确定设定时间,需要利用常数“#”
一般都是0.1s定时器,如 TIM 1 #0030就是定时3秒

网友B:
呃……具体看手册的说明吧,应该跟定时器的编号有关系的,根据编号获知定时器的时基、类型等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