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8):
PLC用的是西门子CPU 224,编程软件是V4.0 SP3 STEP7 MicroWIN
用了3台电脑和其进行通讯都失败了,也用了串口调试软件也是提示没有连接成功的信息。
我用的是用PPI/PC电缆连接S7-200和PC,RS232端口(标有PC)接PC,RS485端口(标有PPI)接PLC。
肥仔米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B:
查一下通信设置,通常都是通信驱动没选好

网友C:
是,楼主应该把故障情况在详细的说一下,便于确诊~

网友D:
用此电脑和PPI电缆和其他PLC通讯怎么样?还是只和这一台不可以通讯呢 ?

楼主:
这是我和编程电缆的商家的对话:
toyotech(12:18:34):
高速通信要用原装线
henphi9981(12:19:02):
我只要能连上就行,不要高速
henphi9981(12:19:05):
toyotech(12:19:43):
才支持187.5K
henphi9981(12:20:01):
哦,我只要9.6K就可以了
henphi9981(12:21:23):
为什么我的连不上?
toyotech(12:23:25):
这是说明PLC 原先是设置成187.5K
henphi9981(12:23:41):
哦,你这样理解的啊
henphi9981(12:23:57):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toyotech(12:23:59):
事实
toyotech(12:27:22):
先用原装线设置回9.6 或19.2K 就行了
henphi9981(12:27:52):
我没有原装线啊,你那有吗?多少钱?
toyotech(12:28:14):
我就一条,不出售的
henphi9981(12:28:21):

henphi9981(12:28:33):
原装线的型号是什么?
toyotech(12:37:32):
PPI-RS485
henphi9981(12:38:58):
哦,谢谢,我想用另一种方法,不知行不行?
henphi9981(12:40:28):
我用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直接将485的2根线接到PLC的3、8脚,行吗?
toyotech(12:40:39):
不行
henphi9981(12:40:50):
为什么?
toyotech(12:41:45):
我没试过,说不通
henphi9981(12:41:53):

toyotech(12:44:25):
实在不行,你把PLC寄来,我帮你设置
toyotech(12:44:46):
但不保证以能搞好,邮费你出
henphi9981(12:44:53):
不行啊,初3就要开机了
toyotech(12:45:09):
你要备份程序 是不是
henphi9981(12:45:16):
是啊
henphi9981(12:45:26):
我没有备用的
toyotech(12:45:40):
什么型号PLC
henphi9981(12:45:44):
我看能不能买到原装线
henphi9981(12:45:50):
CPU224
toyotech(12:46:01):
下面是什么
toyotech(12:46:09):
214-2?-
toyotech(12:47:13):
估计 能解密
henphi9981(12:53:06):
214-1BD22-OXB0
toyotech(12:53:46):
能解密的
henphi9981(12:54:31):
你怎么这么确定?
toyotech(12:55:00):
我是系统 设计的
henphi9981(12:55:06):
哦。

楼主:
用PPI/PC电缆连接S7-200和PC 资料
附件: 用PPIPC电缆连接S7-200和PC.rar (782 K) 下载次数:639

网友C:
200的连接一般还没有如此之困难~~
你的PC/PPI线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拨码开关那么拨至相应的波特率,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E:
没用过,说不好

楼主:
我的电缆没有拨码开关,看来只能用原装电缆了,提示得很清楚。

楼主:
我的电缆是这样的。

楼主:
我还用了朋友的一根同样的电缆也是这样的提示,朋友的电缆是几年前从深圳带回来的。
最后我用一个485-232转换器,两根线485+ 485- 插入s7-200的3脚和8脚的孔里,另一端插入电脑的串口还是没有用;最终我把另一端不插入电脑的串口,而是插入一个USB转串口的转换器,此转换器插入电脑的USB口,还是没有用。
最后 就放弃了,还是找一根原装的电缆吧。西门子的东西这么麻烦!相对于欧姆龙、三菱来说它的编程语言也是不太符合我们东方人的习惯!

网友C:
这个线缆的拨码开关应该在它的侧面

另外,在通讯设置里不要选择“多台主站设备”

另外,波特率不能设置到187.5这么高,应该跟PLC一致,如果不知道其波特率,就用【搜索所有波特率】让它自己寻找;如果其波特率就是187.5,那么,换USB线吧!

网友F:
如果设置都对了!我认为是软件版本有问题!最后应该是线的问题!但一般情况先线不会出此案问题!

网友G:
用10楼的这种线就可以了,价格15--50元/条。我用过,可以的,还能连接CN的,因为我用不到,所以送给朋友了。

网友H:
楼主没有哪没多事自几做的都能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