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8):
已经ok了

网友A:
呵呵,都没有安装有模拟量模块,除了位置控制方式还能选择啥控制方式呢?

以上

网友B:
看你的需要,速度模式就行了!

网友C:
用3段速度,速度控制模式。

楼主:
请站长帮帮忙啊!

网友D:
给你参考一下:

  所谓相对位置控制方式,是指由当前位置开始移动距离的方式,移动方向由输出脉冲数的正/负符号决定。

    相对位置控制指令DRVI编程方式如下:
    DRVI D10 D20 Y1 Y4
    *D10:指令输出脉冲数,可以应用寄存器或是数值指定
    *D20:指令输出脉冲频率,可以应用寄存器或是数值指定
    *Y1: 指令输出脉冲地址,只能用Y0或是Y1
    *Y4: 旋转方向输出,根据所控制执行元件的设置参数来确定输出ON(OFF)为正向或是反向。
    相对位置指令实例:(假设Y3闭合时,执行元件向右。D8142原值为1000)
    LD  M0
    DRVI K3000 K1000 Y1 Y3
    由当前位置向右运行3000个脉冲数,Y3闭合状态。D8142的值变为4000
    LD  M0
    DRVI K-3000 K1000 Y1 Y3
    由当前位置向左运行3000个脉冲数,Y3断开状态。D8142的值变为-2000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相对位置指令输出脉冲数完全由指令中的脉冲数所决定,与D8140(D8142)无关。这是相对位置指令与绝对位置指令的区别.

网友D:
差不多就是这样,采用步进方法编程,具体看一下编程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E(2009-04-02):
在FX3U晶体管输出里现在应该可以实现和模块一样的控制。。。它有y0,y1,y2,y3四个脉冲输出口可以实现位置,速度等的控制,具体的还要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F:
这样的例题很好啊

网友G:
要求还没看到 就已经被编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