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复

楼主(2009-01-18):
请问各工控高手,三菱的PLC与MSD30822M的步进驱动器接线,Y0接脉冲-,PLC的24V接脉冲+请问是这样接的吗?急!!!!!!! 请群内高手尽快回复.谢谢!

网友A:
楼主自己怎么这样提问题,plc型号不说,准备采用哪种方式来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也不说,没法回答的。

楼主:
请问各工控高手,三菱的FX1SPLC与MSD30822M的步进驱动器接线,Y0接驱动器的脉冲-,P LC的24V接驱动器的脉冲+请问是这样接的吗? 请回复.谢谢!要求是步进马达带动轴360度一个方相转动轴上有个8等份的槽,每转动一次一个槽停在指定的位置.

网友B:
关键是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