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长好长时间不出讨论题了,论坛怪沉闷的,我来一个

楼主(2009-01-19):
站长好长时间不出讨论题了,论坛怪沉闷的,
我来出一个讨论题,看谁解的有创意,当然也少不了请大家来给他加分
复杂是简单的累积,外带思路的灵活转弯儿,。来个基础的
求D1至D10的数据累加和。
下载积分:+3(王锐) 鼓励一下!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您的梯形图是否符合您的要求:求D1至D10的数据累加和有点不符,见你的ADDP D0 D0Z1 D0,每次仅是D0分别同D1到D10相加,不对之处请指正
不好意思 谢2楼的提醒 是对的 8013是边沿检测触点 那么ADD能否不带P
下载积分:+3(竹风凉) 鼓励一下!

网友B:
INC===前面的M已经带P了;
D0加法===D0里面的就是累加值 D0+D1===>D0;……
下载积分:+1(王锐) 热心助人!

网友C:
相當具有水準的題目,只要作完D0到D10累計11次的數據就清掉,那就OK。

楼主:
回1楼
D0存放的是累加完毕的数据,
ADD加不加P这个问题,找的好。1楼真是个细致人
用了上升沿的8013,ADD可以不加P,
8013不加上升沿,ADD就要加P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ld m8000
add d1v0 d0 d0
inc v0
ld> v0 K9
mov d0 d11
rst d0
rst v0
结果在d11
竹风凉 您好!实际使用中d1~d10的值可能是要变化的,d11的结果要根着变,程序每扫一周期,只加一次数
下载积分:+2(王锐) 鼓励一下!
下载积分:+1(竹风凉) 有些漏洞,但也鼓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 m8000
add d1v0 d0 d0
inc v0
ld> v0 K9
mov d0 d11
ld m8000
add d1v0 d0 d0
LD < V0 K10
inc v0
ld> v0 K9
mov d0 d11
rst d0
我认为你的程序有些问题,
我试着修改了一下,你看看合适吗?
中间加了一行LD < V0 K10
另外V0不要复位到0,那样成循环式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回6楼
思路相同,方式不同。呵呵呵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变换一下可以用来求1加到100或更大的数的和
(10 K) 下载次数:10 需要:1工控威望

楼主:
回9楼
干吗那么小气,看个附件还需要工控威望.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回9楼
ADD D0 K1Z1 D0
CMP 101 Z1 M0
更改这两个就可以实现由0累加到100 的和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
学东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