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创建失败

楼主(2009-01-19):
我的三菱软件从做了系统以后就是创建工程失败也在这网站找了解决办法。还是部行啊,没办法只好用7点辑的版本了 谁能帮我解决下

网友A:
你使用的是ghost XP ?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应该行的

楼主:
安装了N次了 系统是 WINDOWS XP 8点的版本我都装过了 就是部可以

网友C:
您好, 请重新购买WINDOE XP SP2 安装软件, 我用的是4.0的.高版本的不一定行.----因为翻版的软件,有的数据不全, 我的学生,每期都有类似问题, 多找几个不同版本的是一下就行了.

网友D(2011-06-06):
用系统医生修复一下看行不行,不行只好系统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