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变频器440通讯

楼主(2009-01-19):
怎么样用S7-200和变频器通讯,我用通讯线将计算机与s7-200连起来,然后s7-200与变频器连起来。在V4.0 STEP 7 MICROWINSP6中也弄了两个通讯块USS_INIT ,USS_CTRL,设置参数编译后也没错误,但是在运行时后边的error参数值为1(驱动没有响应),到底是什么地方错啦。是不是还要其它需要弄的地方,或者我什么地方弄的不对??
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A:
首先是你连接是否正确,还有变频器的参数有没有设置正确.还有在V4.0 STEP 7 MICROWINSP6中自带的这两个通讯块USS_INIT ,USS_CTRL好像没有用,好用的通讯块后面应该有多个中断子程序.

楼主:
INIT和CTRL怎么会没有用呀,它们本身不是也有很多中断吗?在你添加的时候自动就加入了。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呀,连接用的电缆啦,端口拉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灯都没有什么问题呀??

楼主:
算啦,这里边好像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