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

楼主(2009-01-19):
我单位的压滤机安装后plc是西门子的s7-200有输入无输出电源检查正常外接线拆除变压器中性点接地237v有高手分析一下吗

网友A:
麻烦楼主加个标点符号好不好,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看着很累人的

网友B:
从新发贴.写详细的,

网友C:
看一下有没有电,有电再看指示灯,指示灯正常的话就看停止及起动开关是否有问题.再有问题,找厂商.